LED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改通用乐华丁科的驱动板谁改过

楼主(2015-09-06):
LED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改通用乐华丁科的驱动板谁改过,连高压的地方和lcd的接法一样吗,还是只是接开关就行,控制亮度不接行不行?
一个联想的L2232WD,开关和控制亮度都接了,led灯还是不亮。开关和控制亮度的位置也互换过,还是不行
图片传上去大家给看看高压是-4+2-4的还是-3+4-3的,高压排线是10针的。led的高压开关也有像优派lcd的高压那样是低电平开启的吗?高压芯片INL858RN,也没有pdf资料查看

网友:
高压不一样吧  你只能接 电灯和 信号啊。其他lED信号接不了   剩下都 和LCD 一样啊

网友:
adj是必须的。

网友:
adj和开关都接了,还是不亮,互换后还是不亮

网友A:
接法应该是一样的,看看是不是哪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法应该是一样的,看看是不是哪没插好

led的显示器有没有低电平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