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进水开机0.38左右,几秒掉电

楼主(2015-09-06):
谁手上有这个板能帮我测一下。PL701这个点的对地值是多少我这个0个值 这个电压是1.8VSP,现在是0V,,换了板载U换了,还是0个值
掉电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把电感取了,看是电源管理芯片这边还是负载这边短路,芯片沾水坏的可能性大,不行的话用可调1.8V烧机。

网友:
AMD的机器吧 有通病的

网友:
短路了就烧啊,用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