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x550ld ver2.0掉点求助???

楼主(2015-09-06):
机器进水,三天后送来维修,电池开机无反应,插外接后能开机,键盘无反应,触摸板(鼠标)可用,拆开发现显卡后面pcb,cpu背面pcb上元件锈蚀,键盘接口锈蚀,用酒精清洁、更换键盘接口,故障依旧,换替换键盘确认键盘坏,这时候进系统发现触摸不能不能使用。客户自己做家电维修,能够理解进水机器的难处,没作要求修复触摸板,外接鼠标使用,第二天,客户打电话说不能关机,再次送过来。仔细检查锈蚀部分,发现有个跟触摸板接口相连的6脚 k1 芯片脚已经断了,还有就是上图中红线处有颗电阻一端已经严重锈蚀,无法测试阻值,通过不断更换不同电阻220欧  1k  10k  故障依旧是不能关机,用0欧发现不能触发。这个电阻是不是参予开关机的我不知道,所以请教老师们能否提供一些思路或资料,小生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