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60不触发

楼主(2015-09-06):
插电电流表待机0.04,按开关没反应。论坛里有人说桥的问题,不能瞎焊吧,求修过的指点

网友:
查IO有没有工作是否正常,各芯片有没有发烫,查开关针到IO、南桥和电源绿线到开关针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虚汗了吧   假焊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不行就只可以换了

网友:
你要查啊,桥的条件满足了,不工作再干它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先查开关信号有没有到EC,EC有没有工作?EC工作了待机芯片有没有开启信号?按照时系一步步查吧。。。。。

网友:
先把测量到的数据发上来,这样人家才有判断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