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inkpad E425 AMD 独显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5-09-06):
Thinkpad E425 板号  10330-1  AMD     独显供电芯片型号 pu9201  芯片烧坏了  图纸   不知道什么型号 ?
修到过大神   帮忙提供一下   型号

补充内容 (2015-9-7 08:54):
已经找到 答案  fg=    详细在7楼

补充内容 (2015-9-7 08:59):
rt8208b  跟 E420 Intel的   dell  N4050 显卡供电用的一个型号

网友:
查图纸哦, 现在的都是字母,

网友A:
线拆了芯片和上下管,拉给电压测试显卡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拆了芯片和上下管,拉给电压测试显卡有没有坏。

没试过  求方法 拉那个电压 过去啊  打值  电感对的 没有短路

网友:
1V左右的都可以,我都这样改过,只不过不能玩游戏,电压带不动会蓝屏

网友:
谢谢了

1.05v 的可以吗

网友:
拆掉发现 上管G 跟相位 脚 烧坏了 还有反馈  拆掉直接亮机   不想修了  万一焊工不好G极 断线 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