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4HR 独显 电流1.45不显示

楼主(2015-09-06):
BGA显卡 白桥 刷了价格BIOS一样的效果
求高手解析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上内存电流0.99 上内存就1.45左右 换了CPU 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哦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手中还有两台的 ,显卡换的全新的 BIOS刷了  外切正常  内屏不显

网友:
供电都出了吗,先看看屏接口的电压情况吧

网友:
我的和楼主的一模一样,都是1.45左右的电流外接什么都好,就是内接不显。+3vs—lcd不出,但是他受控显卡,加焊了显卡没用。

网友:
我的和楼主一样       发现屏接口中间位置  发黑   量了一下是19v     外界正常 内接不显示   应该是有东西烧坏了  不是道是 什么坏了    北桥  显卡   还是cpu   啊   路过大侠  给指点一下

网友:
那你看看是不是 显卡的问题还是其他的

网友(2015-10-15):
核心电压出来没?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