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电视32D热机竖条

楼主(2015-09-06):
一台LG液晶电视LED32D32D开机正常,10多分钟后出现一些竖条开始闪动,最后全部成竖直彩色条纹带。请问哪里的问题?

网友:
测屏接口是否良好,数据线正常通不?

网友:
菜单正常吗,一般竖带不好搞,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来屏线问题吧

网友:
逻辑板也有可能

网友:
先万能主板点下屏吧。

网友:
看看DDR与主芯片之间的通讯是否有中断,重点检查这两者之间的排阻

网友:
确认一下显示器菜单现实的时候有没有竖条,有的话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