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466 暗屏

楼主(2015-09-06):
求指点  这个芯片的第一脚是哪一个脚 因为第一次修苹果的  谢谢

网友:
这是BGA封装的,按坐标记的,

网友A:
芯片角上有个小正方形,角上的点为A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角上有个小正方形,角上的点为A1

芯片上小方形我看到了  那主板上的1脚呢

网友A:
拆下时你没做标记吗?

网友B:
芯片上面都有标记啊?你没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时你没做标记吗?

上家修过的 芯片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面都有标记啊?你没看么

芯片楼上说了  我知道了  那主板上呢?

网友C:
A1是这个芯片的第一脚

网友A:
在主板上找地B5点,你图片中向右边数12345,底往上数ABCDE.A1/A2都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面都有标记啊?你没看么

主板上面一般都会有一个三角或者一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找地B5点,你图片中向右边数12345,底往上数ABCDE.A1/A2都接地。

谢谢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是这个芯片的第一脚

谢谢 找到了

网友:
长知识了。谢过楼主

网友D:
这还找不到,直接看点图不就知道了,第一脚是A1

网友E:
这小东东爱坏,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F:
以前都是先记下来,还没有用过这种方法

网友G:
主板找不到标记用点图看下推断下外围原件不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还找不到,直接看点图不就知道了,第一脚是A1

上面给我说了 找到了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修这个  所以A1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小东东爱坏,换过好几个了

你的也是是暗屏也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都是先记下来,还没有用过这种方法

芯片在的时候一般都会看一下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找不到标记用点图看下推断下外围原件不就知道了

所以是新手嘛  平时修的笔记本主板都有标  修到苹果的  什么都没有  感觉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面给我说了 找到了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修这个  所以A1都不知道是什么

找到了就好,这升压芯片容易坏得很

网友I:
不知道    没修过苹果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    没修过苹果的主板

就是因为没有修过才要学  什么东西都是学的  呵呵

网友J:
这机器这里最喜欢坏了, 小心点楼主,搞好了可以小赚一笔。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机器这里最喜欢坏了, 小心点楼主,搞好了可以小赚一笔。

才买了一个芯片回来 没有成功  又订了两个 发的申通 今天下午应该到了

网友A:
这机器你先查查芯片外围吧!上家已经拆了为什么不换上去?答案是肯定没好才不换芯片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才买了一个芯片回来 没有成功  又订了两个 发的申通 今天下午应该到了

楼下说的对,不要一直的搞芯片,测一下外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你先查查芯片外围吧!上家已经拆了为什么不换上去?答案是肯定没好才不换芯片上去。

外围的那些条件 说一下 指点一二

网友E:
那个升压芯片是常备件,坏的多,还有6259也是常备

网友:
知道芯片的第一脚,有点位,好找呀

网友:
有点位图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K:
问题应该没那么简单,上家肯定是换过芯片无果,搞不定了,所以才又把芯片拆了下来,另外还要多留意上家动过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题应该没那么简单,上家肯定是换过芯片无果,搞不定了,所以才又把芯片拆了下来,另外还要多留意上家动过 ...

还真没有那么简单 反正芯片换了两个  还是不行 也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没有换好 这种芯片都不知道要怎么样看有没有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升压芯片是常备件,坏的多,还有6259也是常备

这个芯片很难换 都不知道有没有换好 还是暗屏

网友L:
有点位图应该不难找标记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点位图应该不难找标记点吧

标记找到了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还是暗屏

网友:
12345ABCDE  A1对应的就是啊

网友M:
我接了台一样的,还没有修好

网友N:
哈哈  慢慢找吧 苹果主板上是没有标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我接了台一样的,还没有修好

我也打算退给客户了 搞不好 伤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哈  慢慢找吧 苹果主板上是没有标记的

还慢慢找 不找了 修不好就退了

网友:
记得在反面应该有一个电阻容易坏

网友:
跟普通桥的脚位一样的,A1就是第一

网友:
1脚都找不到,怎么修机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也打算退给客户了 搞不好 伤心啊

如果我的修好了,你可以发过来我帮你修一修

网友O:
说真的,苹果机器不怎么好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如果我的修好了,你可以发过来我帮你修一修

等你的修好  都不知道需要什么时候咯  你是在广东省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真的,苹果机器不怎么好搞。

苹果机是不好修 但是收钱也好收呀 收一下就好几百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等你的修好  都不知道需要什么时候咯  你是在广东省内吗?

我的今天修好了,我的是进水,更换屏线,lp8550。屏线接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我的今天修好了,我的是进水,更换屏线,lp8550。屏线接口,。

我发上广州去修了 我的也是进水的 自己修不好  伤心

网友P:
用点位图点IC的脚位下面就会显示脚位

网友Q:
这个是BGA封装脚位的表示方法,纵、横座标定位。

网友R:
以后遇见苹果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一次苹果都没修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P:
用点位图点IC的脚位下面就会显示脚位

点位好像不显示脚位吧 我点击了没有反响的  你点击的是芯片的脚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BGA封装脚位的表示方法,纵、横座标定位。

嗯 谢了 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以后遇见苹果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一次苹果都没修过

所以我现在遇到苹果了 搞不懂也要拆开看看 慢慢的就会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发上广州去修了 我的也是进水的 自己修不好  伤心

进水一定要换屏线,接口,我在深圳

网友:
飘过,不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位好像不显示脚位吧 我点击了没有反响的  你点击的是芯片的脚位吗?

点击IC的一个脚位  看最下面的一行字啊 有显示出器件号和脚位和信号

网友S:
主要看看,供电,EN,pwm调节,I2C,升压电感,升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主要看看,供电,EN,pwm调节,I2C,升压电感,升压二极管

多谢指点 电脑送去广州修 等待结果

网友:
前来长知识的。学习学习

网友T:
点位图 ,,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T:
点位图 ,,点位图,,,,

什么意思  你需要点位图吗? 论坛有的

网友U:
我上次修过一台是屏线那里的二极管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上次修过一台是屏线那里的二极管开路了

我拿给同行修了  修好了 报了我600  没有问他是修了什么地方

网友:
通病,点位图结合PDF图看看

网友:
一般主板或是芯片上都有一个标记,仔细看看

网友:
  嗯嗯  知道了 谢了

网友:
看看数据手册 测下周围原件连接关系

网友:
我有一台换U9701还不行,高压只有8V,开机能听到响声,但是屏幕没任何反应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是新片坏吗?

网友(2015-10-06):
能上个图吗!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网友:
A1是第一脚,以前修过A1370的用的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
长知识了   希望下次遇到

网友V:
很多都是保险短了的 。。。 多留意下保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V:
很多都是保险短了的 。。。 多留意下保险

谢谢 修好了 客户拿货了 就是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点位图上不是有吗?   A1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 修好了 客户拿货了 就是那个芯片坏了

那芯片我也换过  要考验一下你的焊工啊 。是BGA封装的  我记得当时那苹果就是段保险  换一个好的保险 又烧了  我把那芯片换了 还是一个样   后来是一个滤波电容短路了  。

网友:
楼上几位大神已经给出标准答案了,呵呵

网友W:
这个点图可以看到引脚定义信息的,对应一下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X:
楼主的图纸和点位呢?

网友Y:
apple 的本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点图可以看到引脚定义信息的,对应一下图纸就可以了

第一次修苹果 所以不太懂 下次知道了 多谢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图纸和点位呢?

论坛多的是 需要你下载就好了 我就不用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apple 的本还是好修的,

高手说说话就是不一样呀 我们学徒来的 苹果不怎么会修 集成度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论坛多的是 需要你下载就好了 我就不用上传了

没找到呢,用了好几个都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论坛多的是 需要你下载就好了 我就不用上传了

谢谢楼主,已经找到啦,我的电脑也是进水了,现象和你的一样,修修看看吧

网友:
点位里的位置不是说的板子吗?难道是芯片?

网友(2015-11-06):
看点位图呀  大哥

网友Z:
兄弟啊你这个情况是有点位图都不知道那个是1脚吗?
你直接看点图就知道那个是1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Z:
兄弟啊你这个情况是有点位图都不知道那个是1脚吗?
你直接看点图就知道那个是1脚啦

现在知道了 第一次修苹果

网友:
点位图啊,直接看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