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1R3一体机关于第2次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5-09-06):
一客户联想C21R3一体机
故障是第一次可以触发开机没问题,关机后再次开机就不触发了电流从0.002触发后到0.005。必须拔掉电源才可以,就这样反复一直这样。
不触发的话就按不触发的来修,因为前几天有一台联想的C225也是不触发,其他思路就不说了也很简单。就是+15VPCU电压的问题,所以这次这台我也立马找到这里 。第一次开机正常所以先测试下电压。PR55的一端为19V,另一端为分压后的电压15.85左右。开机后立马关机,这时候再开就不触发了,立马测了PR55一端为19另一端为1.几,怀疑是电容漏电更换PC45 PC46故障一样,拆掉PR56后还是一样第一次可以开机。第2次又不触发。怀疑PR55电阻不良,由于没有一样的电阻,找了一个40K左右的换上去还是一样。实在没办法了直接换了一个0K的电阻放上去,测试几遍都正常。就是这里我非常不理解。是我找的电阻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会导致电压被拉低了呢?另外个问题就是我换了0K电阻后就不分压了15V变成19V,会有什么影响?请各位师父告诉下。 Lenovo IdeaCentre C205 C21R3 DA0QUCMB6E0 Quanta

网友:
PR55/PR56是分压电阻,可以找同比列的把这2个都换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pr55变质了吧,15vpcu作为后续的一些电压开启.最好是更换电阻,不要强拉为19v

网友:
这样,下次坏就是一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