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 不开机不过保护

楼主(2015-09-06):
X201 不开机不过保护 这个机器放着很久了 之前因为看过别人修过的而且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就是R415电阻容易坏 被人搞过了 此处电压也正常  插上电源19V瞬间出来然后慢慢变低 标准的 保护了  然后看 IBM 的芯片 TB62514FG-GP  待机的条件都满足就是36脚VCPIN 电压由2个 D76和D74来提供的 我一直走了个误区 我测了电压偏低就开始换D74 这2个管子当然结果就是 现象一样呗   然后换了TB62514 现象还是一样 没头绪了  放了一段时间  整整思绪  继续搞起  最后终于看到了曙光 测量发现这一路还有2个检测段C626 和C373  然后发现C373 电容跟D74 不通  哈哈 断线了  飞线 通电还是一样  没可能啊   继续奋斗吧 看电容发黑了 而且被人换过 拆机找了一个这个电容SC1U25V3KX-1-GP  还有耐压 找了T6系列主板上的 装机 通电 哈哈自动触发了。不容易啊

网友:
这是VCPIN28升压电路出故障,导致不能升压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C626 和C373是升压电容。33/34/36和外面的电路组成一个升压电路给到芯片。

网友:
后面希望楼主上图,没有图说也不好理解

网友A:
C626 和C373找外观大小一样的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626 和C373找外观大小一样的是否可以代换

可以的 电容大小差不多一般可以代换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电容大小差不多一般可以代换

嗯,谢谢了

网友:
    真心,觉得好难呀。需要研究。。。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这种问题。貌似是通病

网友:
x系列 好久没弄了

网友:
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最容易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电容 貌似一定要装上 不装不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分享

网友:
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