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 无照相

楼主(2015-09-06):
(图片)

网友A:
能解释一下去掉排感短接,对地阻值为什么能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解释一下去掉排感短接,对地阻值为什么能恢复正常

这个是四排阻,4个电阻连成一个排阻    中间有接地 不过都不相连   有绕开接地哦

网友:
大神啊,收藏了慢慢吸收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想到CPU了。没想到跟L8还有关系。

网友B:
电阻都没接地,怎么会有拉低了阻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都没接地,怎么会有拉低了阻值呢

排阻两端有接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