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更换主板

楼主(2015-09-06):
惠普G4-1118TX,CPU是I3 370m的显卡是GT520m
用起来有些吃紧,想更换掉,检测下来CPU可以更换,拆开是焊死的。
现在想连主板一起换掉,想换同系列的更高的配置,但是问过淘宝的卖家都说不能换
请问有没有高手能帮忙

网友A:
将这机器卖给二手市场,再买一台APPLE。笔记本的升级有局限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这机器卖给二手市场,再买一台APPLE。笔记本的升级有局限性。

真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这机器卖给二手市场,再买一台APPLE。笔记本的升级有局限性。

没钱啊,而且我就喜欢折腾

网友B:
散热器也要更换的吧

网友:
这个就讲究着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也要更换的吧

那个再说
主板都不知道怎么换呢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  一般可升级的都是可拆解的CPU  内存

网友:
一句话,换墙不换炮,糊着用用。再买新的,电子产品就这样

网友:
这么喜欢折腾,买的时候怎么不看一下,带M的都是板载CPU,低功耗的,性能都不行,这个升级只能换板了,如果厂家这个板型只设计了I3的,那也就只有重新买一台了

网友:
换机是正解!!!!!!!!!!!!!!!!!

网友:
没什么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