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无CPU供电及过LOGO掉电一例

楼主(2015-09-06):
今天早上接一台B470E 上可调 触发 电流0.19-0.26左右 试了5次均为此现象 给客户说主板问题
需要拆机检修 检修出问题再报价 客户爽快答应了 我也不墨迹 迅速拆机 单板触发 现象一样 迅速打值 发现都正常 然后测量VCORE PL4301 PL4303无电压  PL4801 VCCSA_PWR无电压 按照时序先修VCCSA_PWR 测量PU4801芯片2脚 9脚 5v 15脚PWR_VCCSA_EN 没有电压

速度追查信号发现它是1.05VTT_PWRGD过来的 测量PL4501 1.05v电压妥妥的出来了 可PG没有 测量pr4512阻值正常 我开始以为是芯片问题 换过之后还是一样的 一度陷入沉思中。抽了根小烟 难道是后继拉低? 依次断开 Q3705 pu4801 U3701 发现是一样的 不过有新发现 我拆U3701的时候旁边有个三脚管子Q3606 有点轻微发黄 不明显 打完值 开路了 我看了下这个Q3606是个N沟管 然后料板找个补上 我并不抱有什么希望 这个电路好像跟那里没什么关系

更换完 看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对此我是很无语的 当我想翻图纸分析这个玩意的时候 一个让我让我比较无语的现象出现了 到了一个选启动项的地方重启了。Q3606的分析就没进行下去了。一般过LOGO重启有CPU供电不稳 CPU有问题 BIOS问题 滤波不良。 由于这款机有铁壳乌龟管 我就去摸摸 一摸把我手烫了下。我心想这么烫 不应该待机偏大吗?CPU的VCORE供电有3组供电 有两组发烫 我一发狠 把两组都拆了 连带5911也拆了 可手里只有一组 芯片+管子 然后就想到了那天晚上我秒杀的那个B470 B470的VCORE 只有2组 中间那组省略了。 然后我就模仿他 只装第一组 中间那组连带5911一起省略。装好后 我不会急着去装U 因为我不确定是否焊接OK。直接在论坛搜索NCP6131不上U出电压的方法 饼哥以前发布过的  直接将VBOOT下拉10K 改为100K以上的。。电压顺利出来了,验证以上方法可用。。也说明了管子焊好了。把100K再改回10K 触发 亮机后不再重启。。测机一天 此机修复。。。

到是这个Q3606这个管子的分析 没分析出什么有用的数据 等待论坛大神精彩回复。。
谢谢观看。。。

网友:
可以的啦,时序挺清楚的啊

网友:
貌似好多芯片都支持 加拆电阻 去CPU 能出电哟,记得三代 CPU  ISL有一款去24脚也可以出。 芯片做的越来越智能了

网友:
不错不错大神修了不少机器吧

网友:
大神出手,必属精品,佩服佩服…管子发烫的确是大通病。

网友:
大神出手就是不一样哈!

网友:
清晰明了,赞一个

网友:
B470   来时,待机0。4  NCP6131发烫,量铁管阻值正常,换NCP6121上不烫了但不出那三组供电,电流0.21 跳到0.36不动

网友:
亲,你这个机器内存电都没出全吧。那个信号是给内存的0.75V开启。PS_S3CNTRL控制Q3704使0.75接地。这样也会使1.05VTT_PWRGD接地

网友:
修好没有,什么问题啊。怎么这么

网友(2018-04-10):
细心修机是个重点啊
估计我修的话就修不好了

网友:
少一组,用起稳定吗、。。。。。。。。。。

网友:
可以的啦,时序挺清楚的啊2@!¥!@!!

网友:
思路清晰,动作敏捷,维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