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X201掉电问题

楼主(2015-09-06):
Thinkpad X201,待机电流0.03A,开机后若按F1进入bios设置界面,则电流1.05A且长时间稳定显示;若进入Win7系统,则进入操作系统的桌面后,即便不进入操作,电流也一直在跳变,从最低0.36A左右至最高1.45A左右,反复地跳来跳去的,然后在一段时间后直接掉电,试验电源的电压20V、电流0.00A,按开机键无法触发开机。此时检查发现VREG20IN电压20V正常、VCC3SW电压3.3V正常、VINT20电压为0不正常、上一级的CV20电压为0不正常,待机芯片U39的46脚SHDN_OUT#电压为0V、16脚SHDN_IN#电压为3.3V、58脚检查温度的TH_DET电压为0.052V。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掉电呢?

网友A:
10电走那的日电容坏

网友:
求大声解决小白观望路过。一般这种情况师傅都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电走那的日电容坏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请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B:
这是没过保护隔离,第一个隔离管导通条件1、-PWRSHUTDOWN高电平,2、DISCHARGE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没过保护隔离,第一个隔离管导通条件1、-PWRSHUTDOWN高电平,2、DISCHARGE低电平

第一次开机,是正常的,也是过了隔离保护的。
是在工作正常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隔离保护动作,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查看TB62514的37脚电阻有无问题?无问题换TB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 太便宜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X201啊,坛子里面搜搜看,不行换板吧,不值钱

网友:
电压跳变的时候,测下各个电压看下

网友D:
重点查36脚:VPCIN28 正常应该是23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查36脚:VPCIN28 正常应该是23V以上

是的,36脚VCPIN28的电压是约24V,正常的。

网友:
这板子修起来会死很多脑细胞,ibm的电路比较复杂,换块吧,不贵

网友:
查一下温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开机,是正常的,也是过了隔离保护的。
是在工作正常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隔离保护动作,为什么 ...

保隔的场管不良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58脚接地看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