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 版号K42JA 内存上K42JP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9-06):
华硕A40J 版号K42JA 内存上K42JP 开机不显 ,本人把CPU供电上下管全换了,1.5供电上下管也换了,电容也加了,电阻也换上了10K了,还是一样,凉机不能亮机,热了后正常,有时卡LOGO,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助一下——————

网友:
检查芯片工作条件了吗

网友:
通病都做了处理啦,这机器BIOS和显卡也是容易出问题的,亮机电流上到2.2左右。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你做的那些都是论坛上说的通病  具体的要分析下 自己板子的故障

网友:
工作芯片的条件都查一下,看正常不

网友:
通病有时害死人

网友:
我昨天才修过这笔记本

网友:
原故障是开机不显示。测试显卡正面的电容有两个阻值为2欧姆。好的芯片阻值应该8欧姆,换了个新显卡好了。

网友:
不好修,接到一台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呀。

网友:
我这有台,1。8这样不亮,别人又搞过好多地方,无主了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2015-10-06):
这种机子真心不好弄

网友:
  时开时不开,时显时不显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