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版号:WSN DF 上电掉电,

楼主(2015-09-06):
版号:WSN DF MAIN BOARO REV:2.1 故障:电流在1.0--1.2之间来回跳两下后掉电。刷个BIOS后看结果。

网友A:
有可能北桥坏了啊

网友B:
结果是什么?  记得公布下哦

网友C:
你这人真逗  AMD 无非就这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北桥坏了啊

北桥是集成在CPU里面的,你是说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人真逗  AMD 无非就这几下、

说的你好像是高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什么?  记得公布下哦

修好了再回复你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
修不好换板了?还没有结果

网友(2015-10-15):
看来你没有修好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这种故障好像都没有人发布修好的。

网友:
我的刷BIOS不认硬盘。。。。

网友:
我的是亮机掉电,一直还没有修好。

网友(2015-11-27):
桥重新植株   检查桥所有模块供电,我这现在有一台一样的   问题是改sec boot后屏幕不亮   很纠结

网友:
刷BIOS找不到硬盘启动。。。。。。。。。。。。。。。。。。。

网友:
开机掉电,看看温控啊 ,把温控芯片摘掉 看看

网友:
好了吗就,结果如何啊

网友(2016-01-24):
我也遇到一个 电流1.1多就是不显示

网友(2016-02-24):
楼主 结果是怎样的

网友:
楼主 有没有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