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9笔记本 开机 提示 风扇传感器 错误

楼主(2015-09-06):
我更换了IO  和温控 风扇控制芯片 EMC2103-2 故障 依旧   ,请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
温控 开机芯片

网友:
会不会风扇问题 把蓝色线剪短 刚刚换了新的风扇也是报错

网友:
先换风扇、刷BIOS后再查。

网友:
先换风扇看看,如果排除是风扇问题,一定要原装的风扇,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拿下风扇来看看还能不能轻松转动

网友:
E49  风扇报警,,你是不是触摸板下面温控芯片进水了???

网友:
温控芯片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把蓝色的线剪断就可以了呀 风扇那4条线 蓝色的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 ,现在故障找到 了     拆掉Q8601       故障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