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20触发电流0.15掉电

楼主(2015-09-0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421,测出机器触发电流到0.15v掉电,掉电原因要么没有产生电压要么就是有短路,用万用表测出电感显卡供电电感pl1004和1.8v供电pl1012无供电。         1.8v产生条件vin《19v>   vddp<5v>  vdda<0v>   on《skfp》   mainon,《开启信号》3.3v正常 ,最后测出vdda好的情况下是5v。但无电压。更换prp203电阻。

        电流上到0.3v,这台机器两个问题。pl1004<显卡》还是无供电。显卡条件vin19v    vddp5v   vdda5v   onskfp3.3v都有,所以更换qz8117供电芯片。显卡供电正常了        ,

这台机器修好了

一个。 + 5 淡定

网友:
k40af点位图有没有啊

网友:
k40af点位图有

网友:
这个机器修起来还好,问题明显,最近修的两天机器不稳定,蛋疼死了

网友:
供电修好后,结果应该完美亮机了吧?

网友:
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修这种机子最爽

网友:
这个电压停止住,就是没有供电,或者缺供电

网友:
只是显卡供电的问题还是比较省心的。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看懂了写的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少电压出现的居多

网友:
最怕就是不稳定的机器.那样搞死人.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谢谢LZ

网友:
写得不错加分 到时多发一些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分加上了  反正不是我的分

网友:
一点弯路都没走,牛啊

网友:
不错啊,分析不错,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