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了个帖子,是lenovoV470C的笔记本,今天又遇到是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5-09-06):
      昨天发了个帖子,是lenovoV470C的笔记本,除完尘后,开机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谢谢各位昨天给我的建议,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键盘坏掉了,应该是键盘某个键短路了或者窜键了,但是进入系统后,每个键的功能又完全正常。说说最后的解决方法吧,最后没办法。感谢  hbsygst的楼主给的建议 他说是 F3键和win+F键出现异常,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F3键异常,但是 弹出搜索对话框,只会在win7加载桌面和程序时出现,加载完后,就正常了。
      直接进入系统把 ,win7的搜索功能给关闭了,点击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把windows search 前面复选框中的勾号 去掉,点保存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开机后 进入桌面弹出一个提示 ,然后按键盘任意键 ,关掉这个提示,并无再出现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了,只是每次开机都会弹出这个提示。最后只能这样解决了,和客户沟通了半天 才是这个结果。

      还是说说今天的这个问题吧,也是和键盘有关,同样是lenovo的机器,是昭阳E46A ,来时客户说搜索不到wifi,我调试了半天不行,并且还有一部分按键不起作用。;最后说做个系统试一下,做完系统后,还是搜不到wifi信号,检查了C壳右下角的无线开关,发现开关也正常,到官网下载无线网卡的驱动和lenovo  电源管理软件。因为lenovo的有些机器需要FN键+F5键才能开启无线(前提是得装lenovo电源管理软件)。安装完驱动和电源管理软件后还是不行。试了下,F1 F2 F3 F7 F8 F9 到F12键都正常,就是F4 F5 F6 键不行,而F5键恰恰是无线开关的功能键,所以肯定是无法开启无线信号的。
    我又问了下客户,无线具体是什么时候不行的,还有你做过什么后不行的。客户说自己除尘后不行的,但客户说他不会拆机,拆的时候刚把键盘取下来,就没往下拆了,然后装起来就是这样了。我还以为客户是没安装好呢?我又拆机仔细的把机器重新安装了一遍,还怕是CMOS 又记忆,CMOS电池去掉了。并用万用表测试了下 无线开关的物理按键,也都正常。开机但还是不行。
     我又用lenovo的G455 10年的机器,两者的键盘都是一样的,就是出厂的编码不一样,换上LENOVOG455的键盘还是和客户之前的键盘出现的故障 是一模一样,连按键不正常的键值位置都一样。还是F5键无法使用。 我都快郁闷死了。
     难道拆机真的会导致键盘按键出现问题,但是我之前拆了好多机器。键盘装上都好着呢啊 ?难道是EC虚焊了或者是EC保护了,需要拆下来重新加焊一下,希望各位给个原因

网友:
人倒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很无法解释的,你还是静下心里查电路

网友:
建议在主板上强制打开WIFI

网友:
耐心查一下,换键盘试试

网友:
强制开启无线网卡

网友:
可能是EC或bios的问题

网友A:
直接无线强开,省得消耗脑细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无线强开,省得消耗脑细胞

回楼主,我在bios下,找到了  WLAN devise选项,已经是打开的了,要是选择disable的话,进系统的话,连无线网卡设备都识别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我在bios下,找到了  WLAN devise选项,已经是打开的了,要是选择disable的话,进系统的话,连无 ...

你在BIOS里面打开,然后在系统里面认到的话就在无线网卡接口那里把无线开关信号直接拉个高电平就好了呀,我之前做过的,这样就一直开着了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查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BIOS里面打开,然后在系统里面认到的话就在无线网卡接口那里把无线开关信号直接拉个高电平就好了呀, ...

嗯,我当时把机器拆下来,专门测量了下 C壳右下角的物理无线开关,发现开启开关功能好着呢?只是客户已经带走了 下次再试了  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排除法  先换键盘  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