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笔记本开机出现checking media fail

楼主(2015-09-06):
今天拿来一台联想G480不知道什么问题,接上可调电源开机出现checking media fail,忘了拍图片,然后显示两个网卡的MAC地址FAIL,无奈,拆掉所以外设,再试一次,还是不行,拆掉BIOS,刷了两个不行,开机依然checking media fail,然后卡logo,又把他原来BIOS刷上去,然后突然能进BIOS了,以前一直进不了,然后我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第一次不行,第二次ok,然后再关掉uefi的模式,关闭掉,具体忘了,拿自己测试硬盘能进系统后,拿客户硬盘有密码,进不去,还没装好,明天装好在测试一下,声音,光驱,等等别的,没问题收钱了,这个机器故障就是一直不能进BIOS,刷了BIOS也不行的,突然能进BIOS,我恢复BIOS出厂设置,,关掉uefi的选项就好了,看到好多人,在网上求救,没人解答的。故发此贴

网友:
学习力,小问题见真功夫

网友:
最后这机子是刷BIOS刷好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那么神奇。。。原来的BIOS就可以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估计是检测什么出错了吧

网友:
没遇到过,听人说过就是装系统的时候进入BIOS恢复了一下出厂设置就会这样,然后怎么也进不去BIOS了,有人说换桥好的,有人说刷BIOS好的,有人说是网卡问题,最终都没有结论,只是楼主BIOS刷来刷去怎么就好了了呢,奇怪

网友(2016-05-07):
是不是bios里的me模块或者网络模块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