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9主板-一声长六声短

楼主(2015-09-06):
同行送来一块不亮机V星MS-7549主板,板号为MS-7549 EVR:1.4.接上电源一声长六声短,查了一下是I/O输入输出错误,当时只接了键鼠,估计是PS接口或是连接排阻有问题。先加焊排阻,一分钟搞定,亮机。

看到下面的那个小排阻了吗?RN4

网友:
这样说 是可以显示 还是不显示

网友:
楼主意思是一接PS2键鼠就会报警吗,还是没接也会报警

网友:
是上拉电阻吗。。。。

网友:
bujiou不久还会再坏

网友:
IO设备的上拉电阻?

网友:
我也修过,但是我是看图纸找到的问题

网友:
以前不是修过同样的问题,一分钟就修好了

网友:
长知识了 啊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心里也就有数了

网友:
这才叫秒杀

网友:
不过内存的   怎么修?

网友:
好吧,长见识了

网友:
我遇到过查上PS2键盘 主板就点不亮了。也是排阻坏了

网友:
一声长6声短    是PS2报警吗?    你怎么就确定是排阻的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 涨姿势了

网友:
够速度呀 我就一直没有遇到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根据报警提示I/O设备问题找到思路的

网友:
楼主是根据图纸找到这个RN4的还是跑线找到的?

网友:
过程说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
PS2接口。都是由io 输入输出。。接口4.脚10脚,为键盘,鼠标,提供5v 供电!
中间由经过排阻上拉到5v 供电!

网友A:
  您是那里的 太平洋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是那里的 太平洋电脑?

福建的,个体电脑户,取名太平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福建的,个体电脑户,取名太平洋。

呵呵。。我们这边的电脑城就叫太平洋 很出名 我以为是我们这的!
  老板好生意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这边的电脑城就叫太平洋 很出名 我以为是我们这的!
  老板好生意啊!

哈哈。。。 我们这边也有个太平杨

网友:
这么给力,现在的ps还有都是芯片供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