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忙,刷新了单天维修记录,发帖纪念!

楼主(2015-09-06):
                                                                                          2015年9月6日

       今天早上8点半到店里,已经有人(同行)在门口等候,拿着两个DELL机器,然后我开门后,他留机走人,我就开始了全新一天。
首先第一个DELL N4010 板号:UM8,无待机,隔离保护不过。实测PQ5未导通,断电测量PR35 PR30阻值完全正常,直接更换PQ5解决,就亮机了。
       第二个DELL开机不显,抓取内存排阻已有多次读取,吹了下显卡,亮机了,然后BGA重置显卡解决
这两个刚刚结束,收尾工作,大学同行送来进水ASUS
        第三个拿到ASUS,进水就不用通电了,拆开主板,充电芯片位置进水,烘干待机0.030,  3.3 5v均已产生,不触发,怀疑ACIN检测异常,直接更换充电芯片,就亮机了。
        第四个,两个妹子,终于来了个直客了,我的乖乖,挺漂亮的SONY笔记本,集显,不跑码,刷个BIOS就OK了,报价装机走人。
        第五个,同行拿来ASUS  amd开机不显,重置北桥解决

        第六个,同行ASUS无CPU供电,拆开发现EC有腐蚀,处理了就亮机了。

        第七个,大学同行拿了联想过来,联想G400不跑码,故障如下

1.5V转换电压未产生,追查缘故,是B+无电压,很干净的主板,怎么B+无电压,公共点飞线到B+后,就亮机了,后面觉得飞线不好开,直接取掉转换管,电感直连,此机修复。
       第八个,DELL开机不显,刷BIOS解决。

           第九个,SONY大短,烧鸡屏线接口电容短路,拆掉OK。

        第十个,HP键盘所有键不能使用,静态下打了键盘接口对地阻值,无异常,刷BIOS解决。
总结:都是些小问题,只是今天感觉特别累,就回家想了想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不多不少,刚好十个,也算是十全十美了。记得上次一天最多的时候是修6个,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大家就当看看故事,放松放松。

网友A:
生意不错,故障难度不大,简述清晰。楼主哪里发财?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能快速解决。。还是需要功底的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主样试一下

网友C:
厉害 那么多 今天我这边就5台 还有一台还在研究 X201 i 上电到0.7A不动 有招吗 就是担心黑胶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厉害 那么多 今天我这边就5台 还有一台还在研究 X201 i 上电到0.7A不动 有招吗 就是担心黑胶桥

黑胶不要怕,到了平时取无铅的桥的温度就拿镊子翘,或者看到桥旁边锡点融化发亮了,就勇敢的翘,一般掉的都是没用的点。运气好不掉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意不错,故障难度不大,简述清晰。楼主哪里发财?

目前在四川混口饭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黑胶不要怕,到了平时取无铅的桥的温度就拿镊子翘,或者看到桥旁边锡点融化发亮了,就勇敢的翘,一般掉的 ...

呵呵 心里阴影 E40返修无数次就是黑胶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心里阴影 E40返修无数次就是黑胶的显卡

e40我也修了无数台,我这里只要是显卡北桥问题都是重置,从不加焊。免得返修麻烦事。你的x201i建议还是再多刷几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主样试一下

感谢加分,不过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那么多 今天我这边就5台 还有一台还在研究 X201 i 上电到0.7A不动 有招吗 就是担心黑胶桥

X201显卡的珠子用BGA焊很容易把珠子吹跑出来,重值的话注意把温度调低点口离远点

网友:
我看到的更多是 “BIOS”

网友:
我的神呐  楼主这生意  啧啧啧羡煞旁人

网友E:
厉害是厉害,那些刷BIOS的  怎么直接就判断出来的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啊,,,请问维修一台大概几钱

网友:
day like this not coming for me

网友:
楼主生意很好呀,那些刷BIOS的是怎么判断是BIOS坏的呢,还是都 是先刷,不好再找其它问题这种思路呢?

网友:
照这样的节奏下去,真的要拿麻袋装钱了,楼主让人羡慕,成功的维修人士。

网友:
为什么键盘全不管用,刷BIOS可以解决呢?!想不明白?

网友F:
原来是四川老乡啊,你是四川那里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故障虽然简单但需要功底的

网友:
有钱赚好好干

网友G:
重置的意思是植株吗 ?

网友:
楼主生意好呀
羡慕

网友H:
就我的水平理解,这里面水份挺大的。其中最想问楼主的,显卡你是加焊还是重植?你了解芯片的真正故障原因吗?

网友:
看来楼主的维修经验也一定很丰富,生意 也很好,,厉害啊

网友:
楼主生意好的

网友:
生意真好,运气也好,都这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我的水平理解,这里面水份挺大的。其中最想问楼主的,显卡你是加焊还是重植?你了解芯片的真正故障原因吗 ...

水份挺大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我都说了显卡北桥我都是重置,不加焊,真正故障原因还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置的意思是植株吗 ?

嗯,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四川老乡啊,你是四川那里的

绵阳,老乡哪里的

网友:
天天有这机子修,幸福啊,

网友:
为什么哥运气就没你那么好,大哥生意不错

网友:
楼主四川哪里的成都市的??

网友:
算帐了没有,当天入账RMB 多少,羡慕啊 全一修机

网友:
楼主一人拆装维修,而且修了这么多台,可见技术不错

网友:
LZ这是捡钱的节奏 啊

网友:
请问刷BIOS前是不是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
真的不错.功底深厚,才会很快判断问题的所在.

网友:
这生意真好的没话说了

网友:
真厉害,必须加分啊

网友:
楼主这生意好的不得了啊,技术很厉害啊

网友:
这个真厉害啊,一台100,还1000块收入呢

网友:
楼主这一天有4位数了吗?

网友:
都是几个比较典型的维修例子,楼主今天生意兴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胶不要怕,到了平时取无铅的桥的温度就拿镊子翘,或者看到桥旁边锡点融化发亮了,就勇敢的翘,一般掉的 ...

E40显卡通病,还死贵死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是厉害,那些刷BIOS的  怎么直接就判断出来的

最近老是遇到一些奇怪的故障,都是刷BIOS好了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一定很丰富,客户很多,生意 也很好!

网友:
生意真不少

网友:
不错不错,生意那么好,发财了

网友:
可以可以。生意好了嘛一天十台。

网友:
这活干的真麻利,赞一个

网友:
故障虽然写出来就简单了,但是还是说明维修经验丰富啊,属于秒杀了,今天1k+了吧,

网友:
楼主的生意真好,维修思路也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个先  虽然古长不大  不过要想快速的修好这些都是练出来的  如果是新手  就一个小问题也折腾半天

网友:
太强焊了,你们家维修店名声又大振了

网友:
那天总供挣子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生意 这么好吗 ?

网友:
楼主,生意兴隆啊!

网友:
我最想关注的是 10台 得了多少钱。。

网友:
一共收了多少钱呢》

网友:
谢谢你的给分,支持万岁

网友:
技术不错,运气也好

网友:
生意好得不得了啊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 !~招人吗

网友:
后面希望楼主上图,没有图说也不好理解

网友:
LZ 真心强大啊 生意这么好,小问题修10台也累啊

网友:
同是四川人

网友:
天天有这么好运气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搞十台的吗也要好久。小赚一笔啊, 恭喜恭喜

网友:
生意兴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绵阳,老乡哪里的
我遂宁的,呵呵不远

网友:
戴尔就是笔记本就是能赚钱 呵呵

网友:
生意真好 技术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生意蛮好 技术也好

网友:
楼主强悍,我等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