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简单修复小米2A不开机

楼主(2015-09-06):
本人实地智能
手机
学员二期,手上有一小米2A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触发定格40毫安电流,松开触发按键电流归零。待机测19.2MHZ晶振两端无电压。直接先加焊PM8921电源管理芯片,再次通电触发,电源一路跳变,重新接屏后亮机。
手机

网友:
待机? 是不开机的情况下直接测试?
19.2MHZ晶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几付电压呢?

网友:
待机是供电不触发,修复后测得是一脚0.88,一脚0.72

网友:
实地现在教小米三星吗?我四月的就只讲苹果
回来还是修国产机,没头绪

网友:
电流这东西,一直整不懂

网友(2015-10-08):
为什么直接加焊管理芯片呢?是芯片容易虚汗还是...?

网友:
难道手机的芯片还爱空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