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592 ver2.0自动上电修复

楼主(2015-09-06):
今天修了四台机,一板双敏G41搞了我半天,原来这主板是没时钟,我换了晶振已经好了的,自己脑残忘了这板只能用1333的DDR3,自己用1600的瞎搞了半天才想起,换上1333的,已经可以正常亮机。这时候一位算是同行的帅拿来一台机(他只会换板和装GHOST的XP、win7)说集成的网络芯片坏了,还没得回答他的话,又来一位气鼓鼓的小弟弟,说他的主机让上面那家专业修电脑的给修坏了,开机进桌面就卡机,叫我帮看看。让他们把主机放下,回去吹空调等我电话,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再帮他们看看——我是做那种相馆和复印的小店的,修电脑配主机是我的业余爱好。到了六点多,总算可以休息了。帮那两个家伙检查算是同行的那位帅哥的主机完好,网卡也没坏,是DNS乱设置,反正主机都拿到这里了,帮他装个系统吧,顺便安装推广软件

再看看那小弟弟的电脑,也没问题,是上家分区的问题,C盘才20G,缓存盘又设在C盘,只剩个4M可用空间,难怪卡机,进PE把192G的D盘划30G给C盘,然后做系统、安装推广软件……   这个时候,又来了一台机,说启动不了,丢下机子留了电话走了。
这主板是V星7592 ver2.0,症状是一插电就自动上电,不跑码,按住POWER键也不能关电。心里自然而自然地想到IO和南桥。在自己电脑里没找到该板的图纸,马上到论坛搜索,下载,在这里感谢无私分享的前辈们!
拿到图后,我开始了我目前为止最奇葩的修复工作:
插电就上电,不跑码,也不能关机。

怀疑是IO坏了,PSON#直接拉低绿线,PSIN在待机是插上电后才有电压的,SLP_S3#一直处于高电平,PSOUT#也一直是3.3V,我迷糊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上论坛搜,看到一个方法,就是把PSOUT#脚撬起来。

开了风枪吹,却怎么也撬不起这77脚,镊子太尖控制不好,用平头的双不能单撬一脚,想了好久,找到裁纸刀顶着引脚头前,边吹边轻轻地撬,刀片正好可以档着不让风枪把周边的小元件给吹跑。这次成功了。

试着插电,不会自动上电了,按POWER键可以正常开机了,然后,我哭笑不得地发现,关不了机。看来PSOUT#参与关机的。用镊子把已经撬起来的77脚跟它的焊盘短接着,插电,居然不会自动上电了,试着按POWER键,可以正常开机,也可以正常关机了。于是把77脚再焊回去。到这里,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把77脚PSOUT#撬起,再焊回就正常了呢???

今天流的汗,都在衣服上结盐了……空调遥控器不知道丢哪里去了,找了三天找不到,只好热着。

网友:
这个算怪么我见过更加郁闷的上次u卖出去的一张技嘉加热一下io就好了断电几个小时就开机不自检呢最后还是io坏

网友:
你真的很辛苦,这么晚了还在发贴,好样的。

网友:
ni zheg 你这个业余选手比有些专业维修的活都多

网友:
要么IO虚焊,要么IO有问题,还有就是线路上有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IO虚焊故障机率比较高。

网友:
这技术已经不错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IO虚焊故障机率比较高。

昨天晚上想了好久,今天早上去公园散步的时候还在想,是什么原因就这么热风枪一吹就好了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头绪,也只能下个IO虚焊的定论了。

网友B:
今天早上把这主板装回机箱的时候,又启动不了,再取出来,却正常了,再装回去,又启动不了。排除法,在去掉CPU散热器后,正常启动,这板有点瘦,风扇上得太紧CPU就接触不良。拿出CPU用橡皮擦一阵狂擦,再用酒精擦拭一遍,装回去,散热器还是那个散热器,一切正常了。接上硬盘,提示S.M.R.T错误!再看硬盘,妈蛋!上面居然贴着我的保修标签!!今年3月30号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差点帮他换了个硬盘,在开封新硬盘前,有点舍不得,人穷就是小家子气啊,试着换了个SATA接口,雨过天晴了,不再提示S.M.R.T错误了。但是……开机过完win7滚动条,蓝屏!拿出U盘进PE,硬盘完好,没有坏道,蓝屏原因不清楚也没功夫去研究,直接重装系统。现在刚刚安装完驱动。

网友:
楼主你的空调没有应急开关吗?不是专业维修的生意还很好呀.I/O虚焊了吧

网友:
开空调没有遥控,手动就不能开了,是不是IO虚焊了啊,被热好了?!

网友:
我好像看上你的诊断卡了,有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IO虚焊故障机率比较高。

那为啥主板自动上电。我直接把绿色线接地就不会了

网友:
楼主 :我们开店的都没有你生意好,要是我们有你这样的生意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IO虚焊的可能性不大,楼主只是加热了部分引脚,此板有待观察,再不好就先刷个BIOS,再考虑换IO吧!个人认为的。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
新方法很多借鉴一下

网友:
自动上电  直接秒杀  io

网友:
一般自动上电都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啥主板自动上电。我直接把绿色线接地就不会了

主板自动上电在这里就是IO 芯片79脚 对应PSON#信号工作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即这时候电源绿线电压会被长期处于拉低状态,直接把绿色线接地相当于IO 79脚 PSON#信号失去了对绿线电压拉低控制作用,所以主板就不会自动上电。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都是io坏

网友:
复印 照相的都这样的技术了啊  让我们专业做电脑的情何以堪

网友D:
进系统蓝屏问题更换硬盘SATA数据线并擦拭主板上SATA座的金手指。估计你这板不开机的问题还是会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蓝屏问题更换硬盘SATA数据线并擦拭主板上SATA座的金手指。估计你这板不开机的问题还是会返修。

为什么判断会返修呢??

网友:
高手在民间,你这样让我们这些修电脑的情何以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判断会返修呢??

兄弟建议你换个IO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建议你换个IO芯片。

一是手上没这个芯片,二是机子已经交付给顾客。我回想起来,IO引脚那里,焊盘有些腐蚀,会不是因为这些使南桥收到的PSOUT#一直是低电平,所以南桥就发出高电平的SLP_S3#导致插电就通电?

网友:
io焊盘腐蚀的话,会对本身psout信号引脚对地阻值正常值大小产生一定影响,其这个信号发给南桥正常高低高跳变状态也会发生改变,这里主板自动上电最主要与io芯片本身76脚对应pson工作信号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有关系。

网友E:
这么神奇,开关脚挑起装回就好了?谁能用科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神奇,开关脚挑起装回就好了?谁能用科学解释一下

开关脚挑起相当于本身工作处于悬空状态,即没有与焊盘和外围相连元器件接触,再装回的时候,说明这时候要加热开关针引脚才能修复故障,这说明问题出现在IO芯片本身或外围相连元器件。

网友:
不错 楼主值得学习

neco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估计是IO   加热下好了,过几天就又坏了

网友:
这板子修好了,未必不会出其它问题,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是手上没这个芯片,二是机子已经交付给顾客。我回想起来,IO引脚那里,焊盘有些腐蚀,会不是因为这些使 ...

楼主焊回去后有没有给IO整体加焊啊?有腐蚀那时候应该有处理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焊回去后有没有给IO整体加焊啊?有腐蚀那时候应该有处理一下吧!

就是76到82脚有类似铜锈那样的,我用风枪也是只吹了这一边,其余三边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76到82脚有类似铜锈那样的,我用风枪也是只吹了这一边,其余三边没有动过

你说的铜锈在这里应该是焊盘受潮腐蚀引起的,最好用洗板水清理再用风枪进行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76到82脚有类似铜锈那样的,我用风枪也是只吹了这一边,其余三边没有动过

哦,可惜你没有芯片,不然还是换一个保险

网友:
楼主你这样不靠谱,有可能要返修,建议再观察看看。

网友:
这板子这样搞搞就莫名其妙的好了,感觉不会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早上把这主板装回机箱的时候,又启动不了,再取出来,却正常了,再装回去,又启动不了。排除法,在去掉 ...

唉,我们维修人,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些莫名奇妙的故障,把人折腾半天后,又莫名奇妙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判断会返修呢??

之所以77脚翘起后再焊回去能恢复正常,是因为IO不良导致77脚无法正常翻转,经过加热后所以又暂时恢复了正常。头文件中会先配置寄存器位置和定义各引脚功能,上电后初始化各引脚并清零寄存器,然后进入主程序运行,根据运行状态或接收的指令控制相关引脚翻转,如果硬件不良将导致有时无法受控翻转,当然程序错乱也会导致控制错乱,但是你这个板的情况基本可以排除程序的原因,这里涉及到软件编程方面就不多说了。77脚已经开始出现不受控的情况了,所以建议你最好还是换一个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