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CM 开机断电维修

楼主(2015-09-06):
终于都加班完了  随便发发帖吧    下午时修了块H61H2-CM 的主板  上电量了下 没CPU供电的    没+VCC没有     再量了下  内存SPD也没有   直接电源接跳线去内存那  CPU电压出来了   主板也有显示  本人菜鸟  高手勿喷  也只会看懂一点点图纸

网友:
万用表上灰尘都满了

网友A:
没有电压故障还是很好修的,最怕电压全出了不跑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压故障还是很好修的,最怕电压全出了不跑码的。

H61没有CPU供电不好整啊,有没有什么方法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61没有CPU供电不好整啊,有没有什么方法搞?

cpu没供电是因为内存电压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没供电是因为内存电压没出来

这位大哥,这就不叫没CPU供电了,这叫没内存供电了好不?都是照着时序来的。

网友:
呵呵,你的标题要该该。。。H61H2-CM 内存没电压的维修。。不过你也有说清楚怎么给修的。。。。

网友:
也修过一例这种的。

网友:
是内存的SPD芯片供电到ATX电源之间断线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哥,这就不叫没CPU供电了,这叫没内存供电了好不?都是照着时序来的。

那就是cpu电源管理方面的事了

网友:
CPU EN来自 内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cpu电源管理方面的事了

没有内存供电是CPU电源管理方面的事?

网友D:
内存spd也会引起cpu供电

网友:
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spd也会引起cpu供电

CPU_VTT_EN的上拉电压与内存SPD电压是同一路,断线导致两个电压都没有。

网友:
内存SPD  3.3V没了,电源拉个3.3就OK了。

网友E:
没cpu供电,飞spd好了,啥理论,第一次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cpu供电,飞spd好了,啥理论,第一次听

那只能说明 你修的板还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