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前未使用连接到NVIDIA GPU的显示器

楼主(2015-09-07):
本本是三星的,显卡是正常的,就驱动装上显卡管理的打不开打开就提示,,,,你当前未使用连接到NVIDIA GPU的显示器,,,系统换了无数个了BIOS也刷了就是解决不了
显卡

网友:
本本是三星的 什么型号 什么系统 软件的可能高

网友:
驱动 官方下载
系统 出厂推荐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