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LM220屏花屏的通病有新动向吗?

楼主(2015-09-07):
开机明显竖线,10秒后慢慢消失,屏上端有10MM白色横亮线,下部图像可见,图像模糊,类似缺行扫描。屏上 VGH 31.2   VGL -5.2V   12V  3.3V正常。

网友:
隔天重新开机有正常时,但半小时后故障呈现

网友A: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有测试屏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有测试屏试下吗

能测VGH的,肯定先拿通用版试过了。呵呵,

网友:
屏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
屏的芯片问题

网友:
用十几分钟摸摸屏板的电子原件有没有特别发烫的,贴片电容和电感

网友:
这个修不了的

网友:
换屏吧,朋友

网友:
别坚持了,该扔就扔

网友:
棒子两个品牌三星LG技术吹得天上飞,,做出来的东西实在烂。。

网友:
工艺差,现在的玻璃板质量差啊!

网友:
低成本的竞争的恶果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不行多数为屏的问题

网友:
果断换屏吧,这种没得整啦

网友:
在修下去成本啊

网友:
到这测VGH地步了,还用谈屏线的事吗?

网友:
应该不是玻璃问题  感觉缺少了某个电压  这种屏很多这样的故障  一直在寻找解决的办法

网友:
是我就换屏了,修下去成本太大。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是屏,担心修不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不定时出现 有时候开机出现,有时间用一天也没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