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 跪求大家指点

楼主(2015-09-07):
我有个 内存片子 直径0.25 中心间距 0.5想植球 老是值不好!
1.我用的是万能钢网 厚度0.3mm 是不是太厚了?开孔0.25mm.我看值上去的球,有些偏大.需要定制钢网吗?钢网开孔要小点0.2mm 厚度0.15mm.这样行不行?
2.钢网加热的时候风枪温度高了,钢网就变形了,温度低了,吹半天锡泥都不化啊,大家都用多高温度啊?还有风速?
3.还有我用风枪吹的时候,有的锡珠从钢网上还冒出来了,有的直接漏下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再次叩谢大家!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A:
就一个内存手摆就好了嘛还用那么麻烦要开钢网,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纯属是个熟练的活   熟练了 自然就有技巧了 多植几次吧

网友B:
冒出来是因为风速太大的吧,吸锡线拖平焊点————清洁干净上助焊剂放钢网和锡球————均匀加热——去钢网——再稍稍加焊调正锡球位置,大功告成,温度不要太高,风带别太大

网友:
先用 网植一些了 要是连在一起的不多 在用手工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内存手摆就好了嘛还用那么麻烦要开钢网,我也是醉了

我感觉 植上去的 球 有些偏大, 怀疑是 万能钢网 0.3mm 太厚了  或者 万能钢网的开孔0.25mm 太大。
手摆 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冒出来是因为风速太大的吧,吸锡线拖平焊点————清洁干净上助焊剂放钢网和锡球————均匀加热——去钢 ...

多谢指点 我在试试,0.25mm直径也可以用 锡珠吗  我用的是焊锡膏(锡泥)?

网友C:
风速太大,所以锡球就跑出来了,还不如直接用手摆,内存没几个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速太大,所以锡球就跑出来了,还不如直接用手摆,内存没几个球

恩 不行 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5s的CPU太难值了  熬了几夜都没搞好  晕了

网友:
多植几次 看看别人植锡的视屏

网友:
珠子  钢网 手工都少不了。。加油吧骚年。。。。

网友:
没什么可指点的  多练习

网友:
多练练吧。熟能生巧。温度一定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