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条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5-09-07):
7个贴片的灯珠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都可以亮,基本确定灯珠正常,通电4.5V后测量每个灯珠上电压匀为1.V.左右,现象.不亮,加到8V左右不亮,如何判断灯珠好坏

网友A:
单测每个灯珠都亮,说明灯珠OK,你可以尝试排除法,一个一个灯珠加电点亮看看,依次增加一个灯珠去点亮

网友:
若是7灯一组,则需至少3V*7=21V的电压才能驱动。

网友:
平板的背光灯板,只有一串7个,每个灯珠是多少伏?平板上会不会有21V左右的电压供给背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测每个灯珠都亮,说明灯珠OK,你可以尝试排除法,一个一个灯珠加电点亮看看,依次增加一个灯珠去点亮

加多伏电压测量?

网友:
不会算数,真晕啊,要是高电压的,那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多伏电压测量?

楼下正解,

网友:
每个灯珠的电压要达到3V左右才会正常亮。

网友:
解释一下:之前发错了是另一个机子上的,现在灯珠是24颗4串6并,问一下外加电压是多少伏?每颗是多少伏电压?电压在7.6V左右就正常发光了,每颗灯珠电压不是1.9V,实测为2.6V,请问各位朋友这个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这样算的话。。电压不就非常大了。。。。。

网友:
直接用表都可以对比测得出

网友:
曾用可调电源玩过42个的,至少16v才有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