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的主板显示蓝色较重

楼主(2015-09-07):
有一块杰微的主板,接显示器蓝色太重,经检查是上面的VGA接口相关问题,VGA接口已更换,还有VGA接口旁边的电容和六脚的芯片都更换了还是不行,请教除了北桥之外还有什么坏的?谢谢

网友:
楼主如果是台式机的话换个独显看看,也有可能是VGA线的问题哦,我是新手 ,说错莫怪,

网友:
换个线试试

网友:
对啊,可以换独显试试,确定是主板问题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他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了,rgb对地值是不是82,如果一样就加显卡

网友:
红绿蓝三基色阻值看下是否一样,有些万用表显示是75  有些显示是91,反正三根要一样阻值,测到哪根阻值不一样就去追线,阻值偏大还可能有得搞,偏小的话你都拆了元件了,桥的问题就大了。

网友:
先换显示器试试,不行就显卡,主板

网友:
先查VGA的B信号这一路直流偏置,如果手上有厂家的专业电视信号测试碟的话还可以通过播放其中的R、G、B测试信号,用示波器查看B通道的信号是否异常。可惜离的太远,不然可以把我这套测试碟借你用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已确定是主板的问题,VGA接口旁边的元件已更换还是得不到解决,现在已经过客户同意,换了独显,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加独显试试,,,行的话就直接加吧!!修北桥容易死!!

网友:
看看RGB的对地值是不是一样的  一般7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