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flash视频CPU温度飙升到90度关机?

楼主(2015-09-07):
看flash视频CPU温度飙升到90度关机,平常有时候突然黑屏。
4400+替换成4000+正常,换成7450一样的毛病。

网友:
谁叫你是AMD呢~!看着吧,这温度迟早会让机器罢工。

网友:
看一下电容有包没有啊

网友:
观察板面 换过cpu没用的话貌似很麻烦了

网友:
K8系列的CPU容易坏,换个CPU试试,风扇我就不说了。

网友:
AMD CPU容易坏,换CPU,换散热好点的风扇。

网友:
CPU其实是没有坏,开盖,让他裸奔就行了

网友:
我想说的是,你这系统是不是没装对?有些是不能装XP跟WIND7的,有些系统不能跟台式机兼容

网友A:
好像我昨天解决了

   老款的amd  不走之处

   解决方法  在座子上。。用名片剪4个角放在座子对应角上。。。

     昨天有个客户。也是鲁大师压力十分钟 100度   后来垫4个角后。。稳定在75度 修复

网友:
AMD的CPU四角加垫!利于散热。

网友B:
楼上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AMD的CPU发热量大,估计是你的风扇老化转速变慢所以散热差,换好一点的风扇或尝试按8楼说的抬高CPU让CPU底部与座子之间留有空隙以利于散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昨天解决了

   老款的amd  不走之处

那你还不如用笔记本北桥的垫片去,那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什么意思,没看懂

这是因为CPU温度过大,我们可以利用垫片来解散温度缩小

网友:
这板的CPU散热量太大了   搞不好就要把板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不如用笔记本北桥的垫片去,那效果更好

学习了

不过。。能解决问题就好了

还有。。我的方法  材料随处可取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把,客户的U换到自己好的主板上,再测试,要是好着呢话,刷个bios试一下,有些bios容易出现缺陷,比如技嘉的10年之前的板子 ,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好一点的CPU风扇

网友:
估计是cpu保护盖下面跟核心之间的硅脂干了,不过不知道中间是不是钎焊的,要不是的可以开盖换点好的硅脂

网友:
这年头 这样的配置 该换了

网友:
换板    那么老了

网友:
是垫在CPU的下面吗

网友:
换散热器吧……

网友:
AMD的啊,,,换个CPU试试吧,,,多半就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