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2代 I3 CPU装不上集显驱动

楼主(2015-09-07):
SONY
笔记本
电脑拆机INTEL 2代 I3 CPU,一直做测试CPU用
现在发现装不上集显驱动
确定是CPU问题,
问题是CPU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问题,这个CPU放在非双显的主板上能用不?
笔记本

网友:
U里面集成了显卡呗,

网友:
现在CPU都很便宜,代用的也很多,不用纠结,坏了就换。

网友:
估计是不合适,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不知道现在集显是整合在CPU里面的啊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CPU在你手中,不妨按自己的想法试验呗。

网友:
这个是CPU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