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1.0v USB接口故障

楼主(2015-09-07):
主板USB启动可以进入PE系统,安装Win7系统,可以正常使用,前置USB接口正常使用,进入win7系统,后置USB接口(主板USB四个接口)不能识别USB设备,在Win7系统设备管理器卸载USB驱动,后置USB接口可以识别USB设备。请说说是不是南桥硬件故障

网友:
先打一下接口对地阻值再确定是否南桥问题!~估计是设置或其它问题。

网友:
恩可以考虑换南桥了

网友:
估计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先放一下电,再重装USB驱动一下

网友:
USB供电不行吧   这个

网友:
系统装USB驱动后就自动关闭后置USB口,这个不像硬件问题。重装一下驱动,不然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兄弟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先考虑系统问题再打一下接口对地阻值再确定是否南桥问题!~估计是设置或其它问题。

网友:
如果进PEUSB无法用应该不是驱动,,硬盘问题很大,DOS下可以用应该对地阻止正常,进PE测试一下5V正常吗,先写BIOS ,后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