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终于找到适合的BIOS了

楼主(2015-09-07):
接一台联想G480开机电流1A左右无显示,不插内存报警,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先刷bios,在论坛搜G480 LG4858L  11326-1,先后下了2个刷上去故障还是一样,怀疑不是bios问题,又加焊显卡故障一样。决定再下个BIOS试试,这次把板号的第3排数字也搜索进去,48.4WQ01.011.终于搜到 天马行空5219发的帖子和我的一样,下载刷机OK,感谢这位仁兄,希望各位上传BIOS时,尽量把板号描述详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087-1-1.html

网友:
同感  论坛提供的BIOS多如牛毛  但是提供详细的 完整的寥寥无几 所以大家以后尽量提供BIOS时 将笔记本品牌 型号  版号 或系列号能写详细 为以后下载使用提供方便

网友:
论坛里的搜索功能强大!楼主受益了。

网友:
同故障,刷完亮机,谢楼主。

网友:
好多分都花在错误的bios上了     先收藏  分己加

网友:
急需积分,下载文件,谢啦

网友:
bios很多,找到好用的就难

网友(2015-10-07):
楼主你的G480 是i3  还是 I5 的呀,通不通用啊

网友:
同感呀 我上传都是标记版号 机型和水印位置

网友:
同感呀 , 有时候找个bios真的好费劲,建议以后大家上传bios,把机器的型号,板号,版本号,还有EC还是桥bios标清楚了,方便你我啊

网友:
我自己备份的BIOS都是把主板的版号和REV号,还有独显还是集显,独显的话几个显存都写上,还有BIOS的芯片型号也写上。

网友:
谢谢,我下个试试,我的是一开机就掉电 、、

网友(2015-11-10):
我是来收资料的

网友:
对 就是要表面清楚 最好有图 这样就不会错了

网友:
支持  有些人上传BIOS就是脑残  恨不得连独显集显都不说

网友:
BIOS怎么那么 容易出错

网友:
一个10分,下了几个

网友:
最好上传滴时候上个亮机图啥的

网友:
我的G480怎么都进不去BIOS来重装系统,听说升级bios可以进入设置,不知道这个bios合不合适我。我的电脑关机后按电源旁边的一键恢复,选“BIOSSETUP”后直接进系统,根本就不是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