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70网吧版本

楼主(2015-09-07):
插两根2代内存不开机,从c1跑到c7,反复循环,换了好几个内存也换了同型号的主板三块都一样的问题,偶尔能开机一会就死机了。求帮助

网友A:
刷BIOS跟加焊下北桥

网友:
770芯片组的板子不过内存和北桥没关系,内存由CPU管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刷BIOS和换CPU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修过几块刷BIOS好的,770主板的通病之一。。。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原来刷BIOS可以,那就试试咯

网友:
刷BIOS好了吗??楼主分享下经验!!

网友:
虽然是CPU管内存,但是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先试试刷BIOS   在看有没有效果  没有就加焊桥   肯定又2一个能行通的

网友:
换了双核的CPU没事,换别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看来是四核630CPU的问题

网友:
换CPU  可以   就是CPU 坏了  。 我有一块 技嘉GA-MA770T-UD3P  的板子 也是  内存 不过 : 内存供电 时有时无,修好供电后 还是一样,后来换的CPU  就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跟加焊下北桥

对,按照这个大神说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