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楼主(2015-09-07):
这个接电直接开机,还不显示,测试开机电压都正常。 有谁遇到过吗。
不显示

网友:
可能桥坏了。。。

网友:
先检查CMOS电池,再IO、南桥。

网友:
IO到开关的线路跑下,看看有没有元件腐蚀氧化变质,然后是IO到绿线跑下,最后看IO,桥

网友:
自动开机就先看一下电池是否没电了,再看一下开机电路哪个有问题,特别是上拉排阻

网友:
一步一步查啊 - -

网友:
重点在南桥CMOS 电路和IO开机电路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跟你一样 自动上电不跑码 放电清空CMOS就可以了 BIOS 我都保存了 呵呵 送钱的

网友:
一模一样的板子和故障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