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752G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5-09-07):
有一台ACER 4752G 通电外置有显示 内置有背光 却无图像 测屏电压 3.3V 正常 背光电压也正常 屏的其它电压也正常 屏换过 (屏线没换 但测量都通) 有大侠遇到过吗 请指教下小弟 (小弟给显卡、桥都加过温 都是一样的故障 万望各位慷慨解囊帮帮小弟
显卡

网友:
电流是多少呀?打一下屏接口LVDS的值,看有什么问题呀,有可能桥虚悍了

网友:
直接换个SB就行了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打下LVDS波形就容易确定问题所在了

网友:
看显卡lvds供电

网友:
把PCH换了

网友:
建议PCH
一般能量到短路

网友:
在屏线接口上

网友:
看屏幕的LVDS信号线是否正常

网友:
加热下显卡看显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