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上电

楼主(2015-09-07):
小白求助,dell n4110可以触发有时候cpu电压一出来就掉,更多的是cpu无电,风扇狂转,开不了机。请大神帮分析下CPU供电芯片MAX17511的关键点电压和工作条件。谢谢!按通病查U25型号写着H2不注意搞掉了,换了一个H1的,1 4 5脚有3.3v电压,2 3脚没有。

网友:
带换看下引脚的定义啊,这通病是u25偏了,不是换啊

网友:
芯片的供电,EN还有PROCPWRGD是否由南桥发给CPU,25M时钟是否起振,如果没有发出,CPU是不会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的,那还要查之前的PWROK,APWROK,DRAMPWROK是否正常

网友:
不会修建议送修,U25是一个与门芯片,估计你换的是或门。CPU供电不出,先修出CPU供电。

网友:
上电多少啊 、U25通病是上电0.6风扇狂转。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我再查查看,顺便学学。换的U25是H1原机的不小心掉了,记得好像是H2,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单位可以代换。

网友:
看图纸定义

网友:
应该是U25不能用,触发瞬间2脚IMVP_PWRGD 有高电平,不能保持,4脚SYS_PWROK应该是1 2脚有高电平后才出的吧。求U25门电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