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C 花屏

楼主(2015-09-07):
海尔 T6-C  花屏      换屏 加焊过显卡 都不管用  有大神 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手里没有屏线没法试

网友:
你屏线断了吧 绿屏吧

网友:
LVDS异常,LVDS相当于三基色输出,缺少任意一组就会偏向一个颜色,具体缺什么偏什么这个给忘了,反正这个一测量就出来了,也没必要多记

网友:
先换屏线试一下,如果不行打一个LVDS的阻值,

网友:
屏线问题吧。。。。。。这个缺了颜色引起的。。。

网友A:
量屏线看有没有断线  这种显卡我一般不建议加焊 重直不行 就换 加焊 现在的很多机器不管用

网友:
这情况 缺色 显卡花不是这样

网友:
先测一下屏线上几组信号的阻值。。正常话考虑是不是接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B:
测屏线接口阻值,现在笔记本的LVDS数据基本是PCH发出的吧

网友:
测下LVDS阻值 看下屏线有无断线

网友:
屏线试试

网友C:
怎么看也是屏线的问题,遇到一次 是屏借口一个针短了半截,也是奇葩了

网友D:
这种花不像是显卡的花,像是屏线出问题了,缺色带重影,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根屏线,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查出问题了  屏线里面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屏线看有没有断线  这种显卡我一般不建议加焊 重直不行 就换 加焊 现在的很多机器不管用

查出问题了  屏线里面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也是屏线的问题,遇到一次 是屏借口一个针短了半截,也是奇葩了

查出问题了  屏线里面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花不像是显卡的花,像是屏线出问题了,缺色带重影,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

查出问题了  屏线里面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屏线接口阻值,现在笔记本的LVDS数据基本是PCH发出的吧

查出问题了  屏线里面断了

网友:
外接如果正常,屏线断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是直接换还是一条条测的

网友:
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这不是显卡花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屏线拔插下  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