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开机就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5-09-07):
DELL N4050开机就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屏没问题,屏线也换过没问题,CPU也换过。

主板什么出故障?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 先加焊 再重做

网友:
先量一下屏接口的LVDS的阻值看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那就是桥的问题了,如果没有问题再去看显卡和显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先考虑下显卡呢?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啊

网友:
加焊过北桥和显卡,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