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37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9-07):
5537 开机掉电 电流0.65 掉电重启 一直循环

网友:
不够详细啊

网友:
写详细一点呀,电压都出来完了吗?是否跑码

网友:
电压都对吗?这个很主要。是不是没出全。

网友:
供电正常否?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

网友: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看电流一样不,如果一样说明内存检测未通过

网友:
掉电就用神器-------示波器,不会就来【迅维】实地,杠杠的

网友:
没过内存吧  换跟内存条试试

网友:
这个电流也不好判断是缺电压,还是跑码到内存,没过内存掉电,楼主仔细的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