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求助恢复数据思路

楼主(2015-09-07):
一希捷500G硬盘,客户说打开文档速度慢。打算重做系统。做系统中硬盘无法识别。拿到手后,通电试机,硬盘转动,无异响,拿在手里有磁头读写的晃动感觉。但是无法发现设备,有时能发现,但是卡在那里不动。求数据恢复思路,非常感谢高手指出一个光辉道路!

网友:
要么坏道 要么固件 没设备的话只能望盘兴叹了

网友:
硬盘也可以刷固件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他是想要里面的数据还是想修盘,修盘的话就别提什么数据恢复了

网友A:
貌似楼主是非专业人士,建议如果数据重要的话就不要自己弄了,直接送修吧,如果数据不重要那就试试玩,无所谓了

网友:
用效率源希捷专修轻松搞定。

网友:
修复通病就行了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是非专业人士,建议如果数据重要的话就不要自己弄了,直接送修吧,如果数据不重要那就试试玩,无所 ...

我也是开店的,没修过硬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