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亮机慢

楼主(2015-09-07):
我这里有一块P5G41T-M LX V2的主板通电最少3分钟才能亮机,BIOS也刷完了,bios座旁边的822也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看检测卡是内存不过,内存电压也正常。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请问楼主,插上ATX电源,到底是不触发呢?还是触发后机器不能正常点亮呢?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933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9332-1-1.html

他俩应该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俩应该是一样的问题

那应该,就是I/O旁边的822排阻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  首先看你触发后跑什么码咯  估计的话是点了几分钟后主板热了才能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