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液晶电视32E60HR不开机

楼主(2015-09-07):
创维液晶电视32E60HR不开机,测5V待机正常,遥控接收器红灯亮,按遥控无反应,无12V和24V输出,测POW有3.0V,电源IC-l6599d的12脚供电13.7V,7脚有2.2.1V,11脚0-3.5V不停跳变,15脚0-125V不停跳变,没发现有元件坏,但就是无输出,请同行指点,
不开机

网友:
因本人极少修液晶电视,经验欠缺,

网友:
按理说电源的开启信号POW有了,l6599d就应该输出电压了

网友:
难道是l6599d坏吗

网友:
对了刚才忘记测9脚PFC无电压,仔细看了下电路这个9脚是空脚,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测周围电容有没有鼓包或组织小的

网友:
已修好,原来是后极100V有问题

网友:
换升压条上的2个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