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显示LOGO就掉电(代码跑到52就掉电)

楼主(2015-09-07):
     一台DELL 1427,版号LA-4841P 独立显卡的机器,开机显LOGO马上就掉电。拆机手摸南桥IBM有点发热,以为是南桥问题
换一个全新的IBM。开机还是显示LOGO 就掉电。因为温控也会引起这种故障,又换一个稳控,还是一样。
于是上论坛看看有没通病,转了一圈,有好几个贴都是和我现象差不多的,但都没搞好,
只说上检测卡,跑52就掉电。于是上检测卡,真的和帖子上说一样。看来没捷径只好慢慢排查。
   经过检查,原来还是稳控问题。如下图

温控IC的4脚,无电压,原来是R16坏了,换一个10K的电阻,进系统测试半天OK。

网友:
厉害啊  量的挺仔细的  思路也清晰

网友:
确实挺厉害的

网友:
细心不会错,

网友:
学习啦,谢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显示LOGO去换南桥没搞懂……。

网友:
非常细心呀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温控有问题 风扇在掉电的瞬间转速应该会加强 LZ注意到没

网友:
大家都加分  像这样搞别人没搞定的故障 分享出来了 大家以后都会少走很多弯路  支持你

网友:
修的很好。。。以后 遇到的话可以走捷径了。。。那个电阻是我的话。。就是一坨锡。。。哈哈哈哈

网友:
之前就没有先测一下温控的电压吗

网友:
我有楼主的技术

网友:
温控这种很难修呀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呐。。一般要换东西。都会测量下工作电压的!

网友:
楼主刚开始就没仔细啊,导致误杀一个桥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不过也要学习楼主的仔细找问题的精神。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这都能修改好, 知道现在,我一直搞不懂,温控电路,,,,,无奈~~

网友:
直接秒杀了 温控引起掉电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