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9-07):
一平板GIADA 充不进电,检查充电头是好的,用一充电线充不进去,以为充电线坏,换了一根三星
手机
线可以充电,说明电源数据线正常,用另外其它数据线试怎么也充不进电,随用5P的头做了一根,将ID脚接地/悬空都不行,难道还有其它接法吗?请高手指点。
手机

网友:
这个多半是充电接口有问题,所以才挑线,应该跟线没有关系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