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维修记

楼主(2015-09-07):
前些天修一Z460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由于此前接手一台F80S的本本和他一模一样的问题,只是外接花屏,没搞定,原因是SIS的桥,温度极高,显卡是216-0707009换后,外接直接不显示了,但是开机还是能听到系统声音,说明还是显卡部分问题,由于内屏不显不是黑屏,而是屏没工作的状态,(光照开机,看不到屏黑一下),测3V,果真没有,强加3V还是没字。这机器没点位图,没资料,桥又高温,机器老,于是放弃。
  这回接的Z460同样问题,上家拿来就说显卡坏了,我三下五除二就拆了换显卡,报价200,明天下午交差,(N10M的卡),手头只有N11M,据说通用,就换上,半小时后试机,外接正常,内屏还是不显,,,,,,,
   哎呀!忘记个事了!修前不是内屏没任何反应吗???怎么供电没查就换卡了?(被上家一句显卡坏给冲昏了,只知道换好收钱了)这时怀疑原显卡可能没坏。
    测没图纸,咱就拆屏,找到3V供电,确实没有(只有1V),顺线找到主板上一个小MOS,另一端有3V,拆掉,直接连上DS极,开机! 咦?咋LOGO闪屏尼?logo过了,屏边上还有条蓝细线,立马给客户电话,说貌似屏有条线,好像屏也有问题啊!客户联系机主回复是有其事,只是偶尔会有,于是松口气,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确认,以防交付时带来不必要麻烦!!!!
     此时关机一手拿板碰到散热器,靠!!!咋那么烫啊!!!!额!这梳子齿冰凉!!!!!!取下散热器,拿打火机烧烧CPU那段铜管,都很烫了,这头还是凉的,又一通电话给客户,散热器挂了,要换散热器,客户确认后通知换。交付时间不影响。刚挂电话发现屏闪了一下绿屏,靠!还有问题?动动排线,还真是排线问题!好吧!咱没排线,咱修还不行!掰开外胶布,里面断了4条线,咱一条条接好,医用胶带包装,接头全部留到两边,以防屏轴再次磨损!试机不闪了!(此时一个细节没注意,没装硬盘是要出一些字母,斜着看正常,正着看,字体边缘有雪花点闪,一直到客户来,都没装硬盘试机,因为散热器坏了,怕常开高温就没挂盘测试,再说现在显示正常,也就没在意,这是最大的失误)
        装机了(没装盘)!试机一看,一是logo闪屏不说,黑屏白字那里的字体边缘还有雪花点,换屏试机,logo不闪了,字体也正常了,也没蓝线了,满以为好了,其实还是暗藏杀机啊!(又一个细节忽略了,我媳妇说这联想logo怎么有两行啊?)第二行很淡,斜看我还真没发现,媳妇正着看到了,到后边白字的时候却没发现暗字。因为我这个也是和坏屏(漏液屏),以为是屏问题就没在意,毕竟两个屏的现象不一样,原装的闪,我这个不闪,只是双眼皮而已。
    第二天客户没来拿,第三天早上客户电话说来取,我说还没到散热器,客户说催一下,机主十点半要离开去外地(机主是外地人,中铁的,工程完工,撤退),这下急了,赶快打电话给申通,这申通也正是慢,一般武汉发货到我这就是隔天到的事,结果还多隔一天,而且电话里说下午派送我这边,这叫什么啊!!!!!早知就圆通了。
  不说了,咱自提总行吧!来去花了20分钟,装机,好了!通知客户来拿!
   从此!!!!!!!!!我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客户来了,我刚装上硬盘,当面开机,满以为完事,尼玛!logo闪完,进度条咋不时还变色?????哇!!!!更狠的还在后边,到开机密码那里直接闪得眼花缭乱!得!!!!这咋能交差????
     我说这屏咋坏的这么狠了!要不换屏再试一下,换上我的友达屏,看!不闪了吧!刚说完,到了系统界面,狂闪起来!这下头真大了!我这咋也闪啊!不进系统不闪,一进就闪,这才意识到,媳妇说两行logo的事。外接显示器也正常,难道这两个显卡不通用?不管咯!赶快拆机,以最快的速度换显卡,半个小时,包括拆显卡芯片,原显卡植锡(因为没显卡换了),上机加焊,一气呵成!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宽的换卡速度了!
   接上我的友达屏,没双眼皮了,一切正常,挂盘试机,一切正常了。这时电话说机主实在等不住了,说干脆下午走,先去逛逛。
   试好装机,想原装屏插上看看吧!这一插,靠logo不花了,也没蓝线了,但是进系统就花,但不是闪屏,是夹杂这雪花点那种。
   万般无奈之下,决定换上我的友达屏给他,和客户说这确实屏有问题,又耽误了这么久,很不好意思。人家客户从早上8点半就坚守我店,直到11点半打完收工,历历在目啊!知道我亏大了!但是加钱换屏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公司早已给机主报价,客户也只是打工的,据说机主也是很难缠的女人,换屏也不能给她知道,就项链个招:就说你原来的屏上有线,等等问题全部解决了!(意思就是屏拆过,问题全修好了。免得以后坏了,在外地修,人家说你这屏怎么也动过。。。等等!坏名声的话)
    终于打完收工!下午客户又电话来说咋又不显示了!!!!!我很烦躁了!说赶快拿来吧,免得人家下午又走不了了。半小时后拿来一看,有背光,黑屏,想,完了!!!!赶快换屏试试!。。。。。5分钟.。。。。。。。。果真屏坏了,我的友达屏咱这么巧???没办法,吧收购的SL410屏拆给他吧!那个没修过。一看也是三星屏,客户原来的也是三星的,但是型号不同,我的是LTN140AT04  .原机是LTN140AT07,装上试试吧!唉!!!!正常了,咋正常了呢?都是三星!再装07还是花,再换04又好了!
好吧!先把客户打发走。确定还是屏问题。
     客户走后,吧07屏装SL410上,又正常,也不闪也不花。麻蛋!废了那么多周折才才个本子修好,这到底为哪般啊!这几天,07屏一直正常。
  到头来实际换件,就是1:屏3V  MOS(直接短路)
                                2: 散热器
                                3:修屏线
                                4:换屏 (其实就是对调了一张屏) 原屏用了这几天一切正常。
     其实如果很多细节,仔细一下也不至于走这么多弯路。
    比如:人家说显卡坏,换显卡,就不该上手就换,我也不知道这次中了什么邪气,怎么都不检查呢???
            2:试机细节不能忽视,一定要一步步试,试到没任何问题才算数。

网友:
不知道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
收入多多鑫

网友:
呵呵 有时确实给同行误导

网友:
显示相关的故障,先测,再换,最后才动显卡,,,,,,主观判断害人。,,,

网友:
想偷懒。。。
还是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来。
每次我想偷懒下。一般那个机器都是会有别的问题出来

网友:
看着都纠结

网友:
楼主也真够累的,不知道赚到钱了没有

网友:
楼主估计还在旁边捂住蛋蛋喊疼呢

网友:
楼主好脾气有耐心服务态度好,技术过硬,这次的维修一波三折啊

网友:
先检测后动手 多测量多分析  也许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唉 你的点儿真低啊 这机器是n多修的 猛加钱啊 不然会亏死

网友:
这机器实际收费是260元,还是签单的。因为客户是本地大大有名的电脑公司,咱也是跟着吃块肉的。总不能把客户搞得下不来台,间接地还不是自己的损失啊!只能说自己太马虎了!这段时间中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