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55MU3通病和图纸

楼主(2015-09-07):
上电掉电 一般都是L6717A坏   不过内存都是MQ1和MQ2坏   电压正常无复位 都是Q18坏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2017-06-11):
哇,这是售后的兄弟还是?总结的很好就是,映泰主板上面没有元器件的名称,不好找。有实物图就完美了。

网友(2020-04-09):
给个具体位置图呗 这个主板也没标识

网友:
还是我来给你们标识吧 我的不过内存 假负载SCLK SDATA两个测试点电压偏低 拆掉MQ1 MQ2就好了 这个是钳位二极管 防止静电进南桥 如果非要换在其他主板的USB口附近找

网友(2022-06-12):
不能上图?????????????

网友:
我下个图纸看下,等会发上来位置

网友:
额,这个L是CPU供电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