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C掉电

楼主(2015-09-07):
一切都正常,就是只要一动本本电源口那个适配器插头本本就就掉电了,电源口也换了还是老问题,3V5V芯片也加焊了还是掉电!晕了!

网友:
ASUS X8AC英特尔CUP 4 U9 北桥SIS M672 南桥SIS968板号K40C MAIN BOARD REV2.1

网友A:
换个电源或在换个电源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或在换个电源口

换过了,还是这问题,拆出来裸机用电流表也是这掉电,

网友B:
只要不动是不是就不掉电啊 ?
是哪个芯片组的

网友C:
裸板测试还掉吗 LZ不会机器没装好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动是不是就不掉电啊 ?
是哪个芯片组的

对,只要不动就没事,以为口的事,换个还是这问题,ASUS X8AC英特尔CUP 4 U9 北桥SIS M672 南桥SIS968板号K40C MAIN BOARD REV2.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裸板测试还掉吗 LZ不会机器没装好把

拆出来也是这问题啊,裸机也不行,一动就掉电,

网友E:
这个感觉是不是几个大芯片里面吊点了啊,摔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出来也是这问题啊,裸机也不行,一动就掉电,

那应该是供电不稳定 仔细排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感觉是不是几个大芯片里面吊点了啊,摔过吗?

不知道摔过没,拿来的时候在其他地方修过,看标签已经好几个月了,拆开看是开关按钮像是换过,明显的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供电不稳定 仔细排查吧

晕了,真心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不动一切正常啊,。。。。

网友:
仔细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是什么元件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