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418一体机不触发

楼主(2015-09-07):
1418一体机,掉地下摔了一下,现在是不触发,内置电源有12V的电压输出,内置电源接开关,开关有3V以上电压,就是按触发没有反应,我把主板取下来,接可调电源的12V,待机电流从0。40一直下降到0。06左右,就是不触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另外苹果的触发,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外置都连好吗,

post_deleted

网友:
额  不用接上所以外设的  按照苹果的时序去修啊

网友:
修好没有?今天收到台故障和原因和你这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既然是摔的  感觉和正常坏的思路不一样吧

网友:
有待机了吗?

网友(2015-10-29):
手上有台别人修过的,有点诶图吗?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方法很好可以借鉴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楼主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加焊南桥,很容易松掉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今天也收到一个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2015-12-03):
摔过的机器还是需要经验多一点,按正常的思路有时候很难修 楼主大才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查

网友:
主板保护了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和一般的板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
不用啊 接电源 ,不相关的不接不影响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下

网友:
我这有一台也是不触发,按开关有3.3-0-3.3跳变,待机3v也有,5v是触发后的,但是还是不开机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都没修好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 是待机3V的组合管烧了 从笔记本拆一个装上两天又坏了 折腾一番还是买个料板搞定了

网友:
也遇到一台 电源板有12V输出 开机键上有3.3 不出发,S5电压出不来 打算订料板整IO了,IO。G2开启12V公共点电压的信号出不来,班上待机灯都不亮,有谁遇到过嚒?

网友:
这么大个也能弄掉到地下去

网友(2016-01-19):
刷过的要看摔的角度的

网友:
不用接所有外设,和普通主板一样测试就行

网友:
是不是晶振松了啊,摔松了啊

网友(2019-11-12):
不用接外设,按时序来就行

网友:
我不懂苹果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一下,看结果